CPLD上的NC脚可以接地吗?

楼主(2011-11-27):
最近在用altera的EPM3256,芯片上有几个NC脚,包括许多没有分配的引脚,我想把这些引脚都接地.
请教一下:
1.没有分配的引脚接地的话,我都配置为三态输入,引脚没问题吧?
2.芯片上的NC脚可以直接接地吗?谢谢

网友A:
NC在电路上不连接外部,但是可能是芯片厂用来做检查的测试脚,所以不确认能接到地.你还是悬空吧

网友B:
NC=not Connected 顾名思义,不用连接~
NC脚接到芯片内部会有相应的电路,但是用户是用不到的,那些电路有相应的功能(比如测试...我想多半是测试的时候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