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3的问题

楼主(2011-11-27):
我搭了个pic16f72控制74HC573的电路,如附件所示。
我只驱动LED灯好使,可是加上按键以后,出问题了。
我按键接了10K上拉电阻,按理说没有按下时应该是高电平,可是
我测了一下只有2.5V~2.6V的样子。我又换了一个470K的上拉,
依然如此。然后,我查了一下,好像跟接地有关。
按键一端不接地线,按键两端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不通。
接上地线,我470K上拉,按键两端就有大约470K的电阻。
我实在搞不懂了,由于这个情况,我本来打算写程序让按键按下,LED取反。
结果,按键不按下,LED灯也老闪。
我实在是没招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没看出有啥子问题~~~  :)

网友B:
测量电阻要断开其它器件的,因为电源和地之间的电阻比470K小许多的。
你这个573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的,实际电路不会多加一个573的。

网友C:
我看到“迅雷7”了:lol

网友D(2012-02-08):
你的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E:
你给的图,看不清。
1:查看你的PIC单片机的IO配置是否正确(输出有什么开漏啊,推挽啊....)。
2:查看ch573的锁存是否对。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573确实没有用,可以试试发送一byte,在数码管上显示,这样练习573,看看锁存信号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