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17软启动电路?

楼主(2011-11-27):
不明白如何计算延迟时间。上电之后三极管立即导通,降低输出电压,这时基极电流和R3都会为电容充电,请问时间如何计算?

网友A:
R3>>R1和R2,基本忽略

网友B:
充电时间常数≈((R1//R2)β)//R3)C1   ,按β=100算的话,充电时间常数≈0.38s。延时时间若按3倍充电时间常数(输出达到95%)算,那么延时时间大约是1.1秒。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得出R1并联R2?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得出R1并联R2?
引用 楼主:

从电容看出去,所有电压源短路时候的电阻值。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戴维南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将电压源短路,R1不就短路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3、1两端是1.2V恒压源,能这么分析吗?

网友B:
3、1两端并不是恒压源!因为1脚是输入脚,并不是输出脚。无“源”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