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上运行ds18b20出现问题

楼主(2011-11-27):
我如果不加载uC/OS-II,采集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数据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在uC/OS-II下,就是采集不出来数据。
估计是延时的问题,使用了systick的延时。可是与此类似的使用GPIO模拟I2C通讯的元件也使用了相同的延时方案,则没有问题,运行良好。
大家有木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是不是我哪里还有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网友A:
CPU_CRITICAL_ENTER();
  读取18b20;
  CPU_CRITICAL_EXIT();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仁兄。
方法倒是能读出来相关的数据了。
但是由于其破坏了systick的值。我的uc/os-ii的dly值不会改变。其它的程序没有办法再跑了。
我开始更改思路,将系统节拍时钟换成tim2硬件时钟了。

网友A:
谢谢楼上这位仁兄。
方法倒是能读出来相关的数据了。
但是由于其破坏了systick的值。我的uc/os-ii的dly值不会改变。其它的程序没有办法再跑了。
我开始更改思路,将系统节拍时钟换成tim2硬件时钟了。 ...
引用 楼主:

别胡扯了,按micrium的官方port
CPU_CRITICAL_ENTER();
是关中断,但是systick不是中断,而是hard fault

cpisd i
cpisd f

你自己理解8

楼主:
可问题的确是这样啊。
进去之后,看dly根本就不变了。板子上还有一个LED灯也就不在闪了。
我再看看吧

楼主:
不用去官网看。
已经搞定了,使用了一个硬件中断源提供了节拍控制,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话说,官网真得没有什么可看的。大多了,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