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DG是先产生中断还是先复位

楼主(2011-11-27):
STM32RB ,WWDG是先产生WWDG IRQ中断然后产生复位中断,还是反之?

网友A:
我自己认为是先复位。

网友B:
怎么可能会先有复位呢?

楼主:
先复位的话,那WWDG IRQ就没有用了啊,系统复位的时候只保留BKP区域和RCC_CSR寄存器的内容,其它的寄存器的值都被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