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端电阻作用。

楼主(2011-11-27):
最下方是1525芯片输出的两个交叉方波,且带一定死区的。
各位大仙帮我分析一下如图,变压器次级的串联电阻和并联电阻的作用?
最好能说说一下整个电路的特点。谢谢

网友A:
用两个驱动变压器,实在是多此一举。
这样就够了。

网友B:
并联电阻是起到一个续流的作用,防止烧坏MOS
串联的电阻阻值应该不大,主要是防止MOS的一些寄生参数导致的振荡,起到一个阻尼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s作为开关管,怎么还会并电阻续流?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给变压器的次级续流啊,也可以说是通过这个电阻,变压器产生一个Vgs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