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器?

楼主(2011-11-27):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触发器是相关器件的一个通称,代表其是一个时序电路。时序电路的最大特点是状态**功能,而状态的设置可以是电平或边缘触发置入。“边沿触发器”(时钟触发)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楼主:
回楼上,我的问题其实是有关数电中有关触发器触发信号有脉冲触发和边沿触发这两种形式的差别,按照我的理解,脉冲触发其实也是在脉冲的边沿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这个跟边沿触发动作时刻相同,只是两者的定义不同,所以我个人理解为边沿触发器是一种特殊的脉冲触发器!

网友A:
to 3L:

你所谓的脉冲触发其实就是电平触发,如RS触发器的R和S,给出一个电平就使触发器进入到一个特定的状态。沿触发多为时钟触发,通常在时钟触发下还需要由其他的输入端(如数据端D)来确定触发器的状态,某些输入态下,触发器还会根据其自身原来的状态来进行翻转。具备时钟触发的触发器主要用于同步时序逻辑,这类器件非常普通,通常可以从其电路符号或手册真值表中(有沿出发符号)识别。

楼主:
脉冲触发器结构上是有两个电平触发器构成的,数字电路上是有明确定义三种触发信号的,分别为电平,脉冲,边沿。所有对于楼上说的脉冲触发其实就是电平触发不敢认同!

网友A:
to 5L:

具体细分确实有那么三类触发(电平、脉冲和边沿),结构上也有单个和主从双触发器。但是,那种纯粹“电平”触发的单触发器由于其有缺陷未被实际使用。所以,目前基本还是以“电平”触发(或你所理解的脉冲触发)和边沿触发两类。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细心讲解!现在我有迷惑的地方是,“电平”触发(或我所理解的脉冲触发)他的动作时刻其实也是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跟边沿触发动作其实是一致的,为啥需要区分呢?

网友A:
to 7L:

触发器中的“边沿触发”按我理解应该是指时钟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