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下面的要求能实现吗?

楼主(2011-11-27):
我现在需要将12~75V之间波动的直流电转换成稳定的12V,各位大侠看看这个能实现吗?如果能的话,烦请大伙提醒我一下,小弟先谢啦!

网友A:
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LS的大哥,可以给点提示吗?小弟以前没搞过这个,所以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B:
车载电源?选个DCDC 电源芯片搞定

网友C:
车载电源可以达到75V?电动车?
ROHM的BD9001,电压可能达不到,不过你可以去官网查下。
如果仅仅是24V或12V系统的话,ROHM的BD9673是个不错的选择,比2575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