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驱动四个串联的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1-11-27):
RT啊   想在CD4017一个端口上驱动4个发光二极管  要怎么弄 才好   能给一下电路图吗  或者告诉我要怎么弄:'(

网友A:
将CD4017输出串个限流电阻接NPN型三极管基极,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将四个发光二极管直接串联,再接个小电阻限流,发光二极管正极接+5V或以上正电压,负极经限流电阻接三极管集电极,即可。

山寨点用法,连限流电阻都可省,CD4017直接驱动即可。将四个发光二极管直接串联,发光二极管的一端接CD4017输出,发光二极管的另一端如是正接+5V,如是负则接地,可使用高或低驱动(点亮LED),  依靠串联后的发光二极管压降及CD4017内部输出MOS管的压降限流。

网友B:
4个串联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很大了,5V估计不行的,考虑并联。
或者加升压电路。

网友C:
不升压的话,不可能点亮的

网友D:
将CD4017输出串个限流电阻接NPN型三极管基极,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将四个发光二极管直接串联,再接个小电阻限流,发光二极管正极接+5V或以上正电压,负极经限流电阻接三极管集电极,即可。

山寨点用法,连限流电阻 ...
引用 网友A:

不如画个图直接,讲这么多不累?

网友E:
现在的高亮LED的前向压降Vf对于红或者黄来说在2.0V左右,对于绿来说至少3.0V,所以你用5V来驱动4个一串的LED是不现实的。若一定要4个一串,那么必须将电压升高到合理的值,这个有专门的LED驱动芯片;否则你就考虑一个口线驱动1个或最多2个(限红或黄压降在2V左右的),逻辑上考虑同时开启或关闭,这样也达到你4个一串的目的。

网友A:
现在的LED生产工艺改进了,常用的红色LED,压降在 1-1.1V之间,CD4017输出接近+5V或低至 0V,  完全能直接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山寨点的是不是并联啊

楼主:
2# Cortex-M0 这样子吗?还是不能亮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至多2个LED串联。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仿真也是这种结果   那得用三极管了吧!用8050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C:
LZ不会完全不懂硬件吧

网友A:
2# Cortex-M0 这样子吗?还是不能亮
引用 楼主:

仿真没办法,不是彻底仿真真实环境,得修改器件内在参数。

如用实物测试,能点亮~~~ :D

网友G:
唉,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差别。 都不去找这个差别在那儿,同意楼上的。。

楼主:
13# Cortex-M0 不知道你用的是LED是压降是多少   我实物测试了一下 也是点不亮   3个还勉强有点亮度,:'(

网友H:
led正常压降1.7V

网友H:
15# 手手挤挤

网友A:
13# Cortex-M0 不知道你用的是LED是压降是多少   我实物测试了一下 也是点不亮   3个还勉强有点亮度,:'(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红色LED,压降在 1-1.1V之间,4个串联能点亮~~~   ;P

网友I:
为啥不并联呢~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觉得用51直接驱动3个LED应该没问题。

网友J:
并联不就可以了吗,不加成本的话还是并联的好,串联要加升压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