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28):
“RS485中有个12K的等效共模负载”,那是RS485信号线的对地阻抗,这应该和网络具体组态(如接入多少个接点)有关。

楼主:
信号线对地的阻抗不120欧的吗? 我说的这个12K的共模负载是485中将每个单位负载定义为一个12K的负载。现在是不知道这个 12K 的电阻对应的是那到那的阻值,是每根线到地的阻值还是两根信号线之间的阻值呢?

网友A:
to 3L:

120欧应该是差分阻抗(两差分线间),是485总线端接的匹配阻抗。那个所谓的12K共模负载指的是差分线对信号参考地的负载阻抗。

楼主:
哪还有个问题,如果这个12K的共模负载是每根线对地的电阻,那在测试485驱动能力的时候,为什么是每根线都串一个375欧姆的电阻,然后再接一个-7到12V的共模电压,这样接得话就不是接收设备接收端对地的电压,而是接收端地对发送端地的一个电压了?

网友B:
485芯片的带负载能力很重要,例如ISL83080/83072等可以理论带256个单负载设备

网友C:
485信号能传多远

楼主:
有人知道上面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么?谢谢先

网友D:
那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