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源地之间的连接

楼主(2011-11-28):
127V的电源经过AC-DC变换后,产生两路独立电源12V和5V的电源,其中12V给传感器供电,5V是给控制器供电。传感器输出的0-5V的电压信号,该信号是相对于12V的电源地的,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通过控制器自带的AD进行采集,而控制器的电源是相对于5V的电源地。由于两个地之间可能存在电压差,造成采集控制器采集到信号不稳定。这两个电源地在国家的本安要求中又不能连在一起,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通过控制器自带的AD进行采集”,那就说明两部分有模拟通路。如此,电隔离可考虑隔离放大器或线性光电耦合。但如果系统结构可重新考虑的话,建议AD采集随传感器一同供电(即做成数字量输出的传感器),然后再采用数字信号的光电耦合至控制器比较好。

网友B:
在传感器端增加一单片机,采集AD,然后转IIC 中间用个数字隔离器件,发给控制器IIC 给你个隔离器件参考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国家的本安要求  是指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的模拟信号先变成数字信号,然后经过光耦,再进控制器,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to 5L:

是这个意思.

网友D:
用个反向二极管应该能解决 电势高的地方接阴极

网友E:
同意2楼的观点,现阶段你不如加个线性光耦试试。

网友F:
提供一个备用的思路,将模拟信号转成频率信号,用光耦隔离传送

网友G:
感器的模拟信号先变成数字信号,然后经过光耦,再进控制器,用个反向二极管应该能解决 电势高的地方接阴极

南京耳鼻喉医院
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法

网友H:
回复 楼主:
国家的本安要求  是指什么?
引用 网友C:
同问

网友H:
按照楼主的标题,是想方设法地要连接
按照帖子的意思,又不允许连接

根据上述矛盾,只能服从不连接了——既然如此,就只能采用模拟隔离技术或其它综合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两个地连接在一起,做本安认证的时候,打耐压肯定通不过。我主要是想不让它们连在一起,解决这个两个地之间的问题

网友I:
我觉得各位同仁想复杂了吧,各块地分隔开,最后用磁珠单点连接就行了,当然AD要跨区,这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