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放电的切换

楼主(2011-11-28):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出来加mos管控制, 控制段由USB 的bcc控制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充电的时候电池供电也没说不可以啊 。你这样做了反而有隐患的
比如说PC USB 只有500ma 万一你的充电电流设置为400mA,系统启动也要2-300MA,那如果没有电池补充一部分,USB剩余的100ma 系统都带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