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 FR4

楼主(2011-11-28):
(无正文)

网友A:
百度的
FR-4环氧玻璃布层压板,根据使用的用途不同,行业一般称为:FR-4 Epoxy Glass Cloth,绝缘板,环氧板,环氧树脂板,溴化环氧树脂板,FR-4,玻璃纤维板,玻纤板,FR-4补强板,FPC补强板,柔性线路板补强板,FR-4环氧树脂板,阻燃绝缘板,FR-4积层板,环氧板,FR-4光板,FR-4玻纤板,环氧玻璃布板,环氧玻璃布层压板,线路板钻孔垫板。主要技术特点及应用:电绝缘性能稳定,平整度好,表面光滑,无凹坑,厚度公差标准,适合应用于高性能电子绝缘要求的产品,如FPC补强板,PCB钻孔垫板,玻纤介子,电位器碳膜印刷玻璃纤维板,精密游星齿轮(晶片研磨),精密测试板材,电气(电器)设备绝缘撑条隔板,绝缘垫板,变压器绝缘板,电机绝缘件,研磨齿轮,电子开关绝缘板等。   FR4环氧玻璃布层压板表面颜色有:黄色FR-4,白色FR-4,黑色FR-4,篮色FR-4等.   FR-4是PCB使用的基板,是板料的一种类别。板料按增强材料不同,主要分类为以下四种:   1)FR-4:玻璃布基板   2)FR-1、FR-2等:纸基板   3)CEM系列:复合基板   4)特殊材料基板(陶瓷、金属基等)FR-4由专用电子布浸以环氧酚醛树脂等材料经高温高压热压而成的板状层压制品。   特点:具有较高的机 械性能和介电性能,较好的耐热性和耐潮性 并有良好的机械加工性。
FR-4级别区分
  FR4覆铜板是玻璃纤维环氧树脂覆铜板的简称.FR-4覆铜板分为以下几级:
FR-4 A1级覆铜板
  此等级覆铜板主要用于军工、通讯、电脑、数字电路、工业仪器仪表、汽车电路等电子产品。此等级覆铜板应用广泛,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全部满足上述电子产品的需要。此等级产品质量完全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FR-4 A2级覆铜板
  此等级覆铜板主要用于普通电脑、高级家电产品及一般的电子产品。此等级系列覆铜板应用广泛,各项性能指标都能满足一般工业用电子产品的需要。有很好的价格性能比,能使客户有效地提高竞争力。
FR-4 A3级覆铜板
  此级覆铜板是本公司专门为家电行业、电脑周边产品及普通电子产品(如玩具,计算器,游戏机等)开发生产的FR-4产品。其特点在于性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价格极具竞争优势。
FR-4 AB1级覆铜板
  此等级覆铜板属本公司独有的中低档产品。但各项性能指标仍可满足普通的家电、电脑周边产品及一般的电子产品的需要,开发生产的只适合制作普通双面PCB FR-4产品。其价格最具竞争性,性能价格比也相当出色。
FR-4 AB2级覆铜板
  此等级覆铜板属本公司独有的低档产品。但各项性能指标仍可满足普通的家电、电脑周边产品及一般的电子产品的需要,开发生产的只适合制作普通双面PCB FR-4产品。其价格最具竞争性,性能价格比也比较好。
FR-4 AB3级覆铜板
  此等级覆铜板属本公司的低档产品。各项性能指标能满足普通的家电、电脑周边产品及一般的电子产品的需要,开发生产的只适合制作普通双面PCB FR-4产品。其稳定性比AB2级板材稍差些,价格低廉而实惠。
FR-4 B级覆铜板
  此等级覆铜板属于本公司的次级品板材,各项性能指标可以满足要求不高的电子产品需要,只适合制作线距、线宽、孔间距及孔径要求不高的普通双面PCB FR-4产品,价格最为低廉。
FR-4 无卤素覆铜板
  此系列产品是未来覆铜板环保方面发展趋势,其可以使用在军工、通讯、电脑、数字电路、工业仪器仪表、汽车电路等电子产品。此等级产品质量完全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而KB是一个PCB厂家。

网友B:
kb料是指建滔公司使用的材料,可以是多种,而非某一种PCB板原材料。
FR4料为常用的制作PCB板的原材料。

还有你的结贴率太低了,如果不结贴,我下次就不回帖了,这次没注意到!

原因在下面的帖子里

倡议:拒绝回复结贴率不大于40%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4999-1-1.html

楼主:
恩恩恩 ,知道啦,这就结。

楼主:
但是我还有没有有好答案的帖子我就不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