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管道内物体进出的问题

楼主(2011-11-28):
管子是橡胶管,壁厚大约5mm,管子内径15mm左右,把超声波发射和接收探头分别放在管子外壁相对而置,超声波探头的中心频率是40KHz,开始后,某一时刻,管子中有一直径为10mm的细管进入,通过超声波探头时,不知信号有没有变化。。。我在空气中实验是可以有变化的,但是固定探头于外壁后,基本上接收不到超声信号了。。。
不知1MHz频率的超声波探头怎么样?还是这样用,超声波根本不擅长?
请各位帮忙,谢谢~~

楼主:
是否还要考虑橡胶管的介质频率和空气是不一样的?

网友A:
超声波是一种振动波,你使用橡胶管后将超声波都吸收掉了还怎么检测回波呢?

换刚性的塑料管或者金属管。

楼主:
有道理。。。我去试试

楼主:
换了一个硬板,也是穿不过去,看来衍射能力不行,怎么办呀。。。郁闷啊

网友B:
你需要考虑传输路径与界面反射的情况,只能发很短的脉冲,根据不同时间的接收波形来判断不同的传输路径到达的信号特征。还要考虑不同介质的声速变化,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