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方法可以监测钢管内的水和沙的比例?

楼主(2011-11-28):
环境:钢管里充满水或者水溶液,内部加高压(>100MPa)。现在需要在钢管里加入沙子,要求确定加入的沙子和水的比例。可以认为沙子颗粒均匀、悬浮在水中、无其它杂质。
要求:不允许在钢管上打眼,不许使用放射性源。还有其它什么方法可以间接确定二者比例?

网友A:
在加沙的地方计量,然后再计算

网友B:
在加沙的地方计量,然后再计算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测量钢管内混合物的重量,然后根据水和沙子的密度以及混合物的体积等计算水和沙子的比例。

可以安装地磅,扣除钢管的重量后就是混合物的重量。

这个方法的前提假设就是水和沙子的密度不变,但现实中沙子的密度可能有变化,这需要你采用一样抽样计算的方法计算当前送入沙子的密度值,如果方法得当,管理到位,还是可以做到一定测量精度的。

楼主:
呵呵,没说清楚。压力是几台泵车打的,施工之后,要收队。以前是进口的铯源,做灰度分析,现在源不让用了。

网友C:
嗯?水刀吧?呵呵,,几台泵车?施工?收队???
是水刀吗?奇怪....

个人觉得还是在添加沙粒时控制。。。否则这检测也太难了吧。。

网友D(2012-01-26):
不让打眼那测电量的方法不能用了,又不能用放射线,看样子无解了.
用超声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