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23驱动问题

楼主(2011-11-28):
用cs5523作差分模拟量采集,第2、3、4通道数据是正确的,但第1通道数据大概会每4秒就会采集到一次全是0的数据,这是为什么,有哪位用过?

楼主:
也没个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A:
没有用过,但重你的描述看来,既然其它通道正常,功能性问题应该没有。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1通道和其它通道输入信号的差异。

楼主:
我一个模块上有四个这个片子,每一个片子都是第一通道出现这个问题,其它的通道都没有问题,这问题纠结我好长时间了,一直找不到出路。

网友A:
真的,用示波器看看。有些时候它对数字电路也很有用。

楼主:
由于cs5523要先对其进行初始化,然后它会按照初始化的方式进行工作。但是在工业场合,一个强的干扰会使cs5523里面的控制字发生错乱,因此必须不断对其进行初始化,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