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简单电路

楼主(2011-11-28):
用三极管实现当电压低于12V时输出低电平,高于12V时输出高电平,然后驱动LED灯亮

网友A:
输入电流够的话 直接用个稳压管串联发光管即可。

网友B:
实现当电压低于12V时输出低电平,高于12V时输出高电平,然后高于12V时驱动LED灯亮

楼主:
谢谢楼上,利用TL431作为比较输出,上拉个发光二极管,很巧妙。把阻值都算好了,灰常感谢!但有个疑问,当输入电压低于12V时输出为2V,那怎么保证Q1管进入截止状态呢?

楼主:
如果不用后面的三极管,直接驱动一个LED的话R3阻值应该怎么确定?

网友B:
回4楼。 怎么保证Q1管进入截止状态呢?
答:Q1发射极串联D1就是为了保证Q1管进入截止状态。但如此Q1饱和时输出低电平不够低有0.8v
。改进方法取消D1,Q1发射极直接接地;然后在Q1基极接个470欧的电阻到地。

回5楼。 R3 = (5 - Vled1 - V431L)/ Iled1. 如果LED1的电流为10mA,则有:
R3 = (5 - 1.8 - 1.1)/ 0.01 =  210 (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分析对我初学很有用,灰常感谢!等我的元器件都来了一定得试一下,我的电源是12V的蓄电池,算法应该是一样的吧?第一个问题的D1串在基极上行不行?还有那个下拉的470欧的电阻是如何得到的呢,是根据基极电流和基极-发射极电阻算来的吗?

网友C:
类似的问题,0-5-10-,我只会用窗口比较器实现。楼上大侠英明神武,仰视!

网友D:
回4楼。 怎么保证Q1管进入截止状态呢?
答:Q1发射极串联D1就是为了保证Q1管进入截止状态。但如此Q1饱和时输出低电平不够低有0.8v
。改进方法取消D1,Q1发射极直接接地;然后在Q1基极接个470欧的电阻到地。

回5楼。 ...
引用 网友B:
公式中的VTL431是怎么确定为1.1V的?表示怀疑

网友E:
与楼上的疑问相同,估计是根据电流为10mA来确定的,不过在PDF上没有找到相应的图!

网友F:
找到组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