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精密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1-11-28):
用PT1000和电桥做一个温度传感装置,精度要求高,电桥的电阻要什么级别的精密电阻好,价格怎么样。有没有型号上的差别。

网友A:
不知道温度精度要求到底有多高?
要求很高的可以用金属箔电阻,俗称塑料块。
其实,Pt1000本身的稳定性和误差不如Pt100,因此要求不很高的话,可以用薄膜电阻,或者用精密金属膜也可以了。常见的PTF56,偏差可以达到0.02%,甚至0.01%,温漂也有10ppm/K或5ppm/K的。
新的塑料块,单价从几元到几十元一只。而ptf56的单价在1元到几元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