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管道内是否有物体进出?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1-11-28):
用红外的不行,因为有水,水沾到传感器上,就一直有感应了;超声波40KHz的不行,管子穿不透,1MHz的又太贵,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谢谢

楼主:
考虑电容接近开关了

网友A:
:lol 。。楼上正解。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电容接近开关自己制作怎么样

网友B:
什么管道?待检测的物体又是什么材质和大小的?

网友C:
无损检测的方式 比如 超声 电磁 X光  看看哪个能对的上号吧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电容接近开关成本最低,使用方便~~~

网友F:
什么管道?待检测的物体又是什么材质和大小的?
引用 网友B:

楼主当看看这条,搞开发不是算命,搞清楚服务对象才能下手。

楼主:
内径18mm橡胶软管,壁厚2mm,内测物为医用插胃管,其外径为8mm左右

网友F:
能开透明窗口,上红外线对射检测不?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管壁有水时,红外就认为一直有管子插着了。。。想到了光电鼠标,里面是一个CCD,可以感知运动物体位移,我只要检测进出变化就可以,不知道怎么将它的感应距离和面积放大,单纯加透镜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