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bios 任务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1-11-28):
一软件中断SWI和一任务中断TASK,优先级都被配置成了1
(看文档上本来SWI优先级是高于TASK的,但现在被配置成一样的了)
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

PS:这两个任务都是用来传输数据的,现在通信超时了

网友A:
数据传输会出现错误吧

网友B:
软件中断SWI优先级更高!

网友B:
就算是你配置的SWI和TSK一样都是1,SWI优先级还是高

楼主:
LS谢谢
再问一个问题
Sem_post(信号量);
Sem_pend(信号量);
我如何知道这个信号量是和那个task相关联的
使用dsp/bios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