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中断清除问题

楼主(2011-11-28):
项目中我用的是中断方式采集AD数据,但是发现AD数据采集结果读出来后中断并没有清除,请高手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采样序列发生器就像一个顺序结构的程序,触发时,从采样1开始采样,直到遇到某个采样配置了结束位,采样过程无需MCU参与。

while (!ADC_EndFlag); 中ADC_EndFlag是碰到采样结束位后才会置1。
比如说:我使用采样序列发生器1进行采样,序列发生器1可以最大8个采样,我只想采样5个,就是第5个采样的配置中置位End位。
while (!ADC_EndFlag);
进行5次采样后ADC_EndFlag才会置1.表示整个采样序列发生器采样结束,这时可从FIFO相应部分中读取5次采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