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中任务同步具体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28):
如题,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在多任务合作工作的过程中,操作系统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各任务间应该具有一种互斥关系,即对于某个共享资源,如果一个任务正在使用,则其他任务只能等待,等到该任务释放该资源后,等待的任务之一才能使用它;二是相关的任务在执行上要有先后次序,一个任务要等其伙伴发来通知,或建立了某个条件后才能继续执行,否则只能等待。任务之间的这种制约性的合作运行机制叫做任务间的同步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