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处理疑惑重重

楼主(2011-11-28):
目前本人在做信号处理方面的内容,由于以前所学信号处理的内容不太详细,现在学习有毫无头绪,所以看来看去还是毫无结果,所以想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二!
我所做的系统需要接收两种不同频率的信号(分别为2.1K和2.3K),系统需要分辨出两种频率成分,包括频率和幅值。我利用DFT,采样频率为8K,采样点数为128,AD转换时间是5us,能够区分出两种信号的频率成分,但是求的的频率所对应的频幅值一直是变化(实验输出的信号为固定的正弦波),我认为所求的幅值是错误的,这么认为不知是否正确?一直在寻找解决办法,请各位大侠给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幅值一直变化,那么说明你的 DFT 的频率不匹配。
你必须以 100Hz 为基本频率,8K/100 = 80, 即 80 个采样点为一个周期,求 21 次和 23 次谐波。

网友B:
频率提取对了吗?先保证频率精度。
频率对了,所对应的幅值也许需要校正的。

相关东西 自己找 丁康 老前辈出的论文书看看。

楼主:
AD转换时间的长短对信号的处理过程有没有影响呢?是不是AD转换之后就已经把连续信号离散化了?目标频率不是刚好2.1k和2.3k,可能有一定的偏差,这又该如何处理呢?如果我想傅里叶变换之后对频幅值进行校正,该如何进行呢?麻烦各位再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频率不匹配

楼主:
那该如何设置呢?相当于对位置具体频率的信号做DFT,该如何进行,最终又该如何进行校正呢?

网友A:
以楼主的情况看,AD转换时间的长短对信号的处理过程没有影响。重要的是保证采用频率 8K 的准确性,可以使用定时中断来做。然后以 80 点为周期进行 recursive DFT, 求 21,23次谐波。

在我的关于Fourier变换的帖子有如何分辨 50hz, 55hz 的例子,正好适合楼主。

网友A:
另外,我所说的频率不匹配是指,用你的DFT基本频率所得到的谐波频率不是 2.1K. 例如使用 128点位周期,这样基本频率为 8000 / 128 = 62.5Hz, 因此 2.1K / 62.5 = 33.6 并非整数,即无论 33次还是 34次谐波都不是准确的 2.1K

楼主:
你好,我又把我的测试结果分析一下,发现DFT之后的直流分量的摸值很大,超过了目标频率频谱线所对应的模值,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的QQ号码是401459470,你能否给一个邮箱,我把整理的数据发给你看看,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file:///E:/新建文件夹

楼主:
图片传不上去!

网友D(2012-02-06):
这是一个典型的FSK解调问题,找一个FSK解调器方案就齐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