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给你讲一个FPGA引脚“未分配”隐患的故事

楼主(2011-11-28):
以前写过一篇**如何处理未分配的管脚**。
GSM教你使用ISE将未使用的管脚变成高阻态
https://bbs.21ic.com/icview-275872-1-1.html
很多人不以为然。
写一个听来的故事,给大家提提醒

一波三折——危险的“未分配”引脚
*第一折。半个月前,美国的同事对当前的一个工程进行了编译,并提交二进制文件
(FPGA配置文件)给软件工程师进行集成。结果该二进制文件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崩溃:FPGA二进制文件
刚下载完毕,整个系统就不工作了。这一事件导致了美国FPGA工程师一整天的停工和系统恢复。Kevin给
出的分析结果是,FPGA给出的中断信号有问题,该信号经过CPLD转发到CPU后导致CPU反复跳入中断,
造成系统崩溃。后来,因为经过重新编译的二进制文件没有引发类似现象,该问题就被当作是一个偶然事
件被忽略了。

楼主:
第二折。上周的某一天,在我们这边,类似的现象“终于”也发生了。由于时差的关系,我们没能得到美国软
件工程师的及时支持。眼瞅着手上仅有的两个系统陷入瘫痪,工作不能继续,没办法,只能自己硬着头皮调试
一下看看。系统崩溃后,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的响应异常缓慢,通过网络登陆无法进行调试和控制。幸好还
有串口调试台,通过串口可以看到系统反复打印出对总线上特定地址范围的数据写入失败。由于该现象发生在
FPGA文件下载完成后,我通过在系统启动后FPGA下载前杀掉相关进程的方法阻止了系统的崩溃:只要不下载
FPGA文件,或者替换为旧文件,系统就不会崩溃。

楼主:
接下来,我试图找出FPGA引发系统崩溃的原因。中断信号引发系统崩溃的说法首先被排除了,原因是FPGA的
中断产生逻辑电路相当标准,不可能产生随机的错误行为。问题缩小到FPGA连接到CPU的双向数据总线上,
这里是除中断外唯一一个由FPGA驱动到CPU的逻辑电路。我的推论是,由于该FPGA工程没有对CPU相关的输
入输出引脚进行时序约束,两次编译会导致双向数据总线的输出使能信号的响应差异,这一差异进一步影响了
FPGA驱动双向数据总线的速度差异,在某些情况下,FPGA或早或晚地驱动了总线,引发了总线驱动冲突,导
致CPU对总线上其它设备的访问失败。经过对所有CPU相关的信号进行时序约束后,编译的二进制文件没有引
发系统崩溃。

楼主:
第三折。问题并没有这样得到解决。两天后,在又一次对该工程进行编译后,一模一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去
除我先前给工程施加的时序约束后,问题反而没有了。不加约束会错,加了约束也会错,看来约束并没有作用
到问题的本质上。唯一可以得到确认的结论是:两次FPGA编译的结果是有差异的,特定电路的编译结果并没
有得到时序约束的有效控制;问题随机出现,但是表现一致。

    这一次,为了定位导致问题的具体逻辑电路,我必须对出问题的编译结果进行分析和实验。二进制文件是
最终的编译结果,时序分析报告也是编译结果,但是这两个结果要么不可分析,要么包含了太多的信息而无法
分析。我唯一可以进行分析和实验的对象就是布局布线(P&R)之后的底层网表数据。

楼主:
通过RTL视图,我逐个定位了CPU相关引脚在RTL视图中的位置。修改特定LE的对外连接和内部逻辑关系,我把
所有可能驱动CPU的相关逻辑都关闭了:中断信号被禁止了,双向数据总线的使能被禁止了。我在不影响所有其
他逻辑的功能和时序特性的情况下,得到了一个完全不会驱动CPU总线相关信号的FPGA二进制文件。出乎意料的
是,该二进制文件下载后,系统依然崩溃。

楼主:
到了这一步,我找遍了“路灯下所有能找的地方”,只能向其他方向“胡乱”摸索了。我尝试了给来自
CPU的控制输入信号,包括所有的地址线,增加上拉电阻的方法,也没有成功。

    经过了类似的一系列摸索,最终我在PlanAhead视图中发现了蹊跷:在该工程中竟然存在没有分配布局位
置的输出引脚,而这些输出引脚在该项目中并没有被实际的输入逻辑驱动,这些引脚被工具缺省地连接
到了逻辑“0”上。通过比较成功和失败两次编译结果中给出的最终引脚分配报告,我发现,这些没有得到
位置约束的引脚竟然可能随机出现在任意的空闲引脚上。
    通过进一步分析,在导致系统崩溃的编译结果中我最终找到了答案:一个没有逻辑驱动,也忘了分配布局
位置的输出引脚被工具随机分配到了FPGA没有用到(也没有位置约束)的一根CPU地址输入线上,这根地
址线就被短路到了“0”电平上,进而导致CPU外部总线上特定地址范围不能被CPU访问到,最终引发了系统崩溃。

楼主:
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我获得了以下几点认识:
1. 没有约束位置的引脚是很危险的,尤其是输出引脚。随机分配的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PCB原理图
上的所有引脚,即使在FPGA内部没有被用到,也最好如实地加以约束。
2. PlanAhead工具可以为大家提供相应的内部链接的检查
3. FPGA EDITOR也能为大家找出内部逻辑的走线的检查和分析。
4. 为什么会存在未分配的输出和输入引脚?这是因为该工程还存在尚未实现的后期功能。这些引脚就是给以后
开发留下的,由于我们太专注于眼前要实现的功能而被忽视了。
5. 为什么会存在未用到,却实际连接了的地址线?这是PCB设计上的“冗余设计”。这样的冗余设计在该项目
中还有很多,有一些还真在关键时刻给了我们FPGA开发上的便利。
6. 既然上述两个问题都有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不合理的错误?原因之一是在PCB和FPGA设计上
缺乏完善的设计文档,PCB设计者的意图没有有效传达给FPGA设计者,而FPGA设计者之间也没能充分交流
原因之二是FPGA开发流程上缺乏被称之为“Peer Review”的设计评审和设计质量保证措施,一个显而易见

错误就被这样忽略并遗留了下来。

网友A:
这种帖子得顶一下,有技术含量

网友B:
不下水,怎么知道千岛湖是那么的深. 只是我们凡人只能在岸上看了. :)

楼主:
这种帖子得顶一下,有技术含量
引用 网友A:

。。。

网友C:
u 技术含量的帖子,得顶!

网友D:
这帖子好像是riple的博客上的一篇**吧,之前看到过。
这个问题之前刚开始调试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编译之后总是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行。
后来把所有IO口的约束都加进去之后就没出现出过这种情况了。

网友E:
建议使用ReqTracer来保证Specification, Verification, Implementation每个环节的完整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看到了这个故事感触很深。
然后以前写过一篇**,专门介绍如何使用未分配的管脚。
但是很多人不重视,我只能把故事贴过来。提醒大家。
所以题目用讲故事。

楼主:
17# Oxygen.Chu 弄一个给我试一试呗。

网友F:
现在应该解决了这一问题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猴哥的调试经验 顶

网友H:
多看看这种帖子,对自己以后有帮助的
谢了
顶起

楼主:
现在应该解决了这一问题吧
引用 网友F:

肯定的

网友I:
这个错误我不会犯,因为IO接口设计由我控制,我没连接的IO,其他人不会使用,我预留的都是表明REV1..REVn,其他人员要备用事先与我交流.多余地址线接到保留IO上不应当,我的一个片子现在用25616,但是可以焊51216,地址预留好了.只是当前程序地址不好超25616的空间

网友J:
........BS一篇帖子不写完的人!

网友J:
再表扬一下,这帖子不错!

   不过下次不要分这么多L

楼主:
这个错误我不会犯,因为IO接口设计由我控制,我没连接的IO,其他人不会使用,我预留的都是表明REV1..REVn,其他人员要备用事先与我交流.多余地址线接到保留IO上不应当,我的一个片子现在用25616,但是可以焊51216,地址预留 ...
引用 网友I:

嘿嘿,厉害

楼主:
........BS一篇帖子不写完的人!
引用 网友J:

你骂我~~555555

楼主:
再表扬一下,这帖子不错!

   不过下次不要分这么多L
引用 网友J:

嘿嘿,慢慢来嘛。

楼主:
学习学习再学习啦。
引用 网友B:

欢迎学习啊

网友K:
解决了嘛

网友K:
我也收益了呢

网友L:
我给别人也看看去

网友M(2013-01-30):
呵呵   技术帖   顶一个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谢谢   呵呵

网友N:
不下水,怎么知道千岛湖是那么的深. 只是我们凡人只能在岸上看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欢迎学习啊

在此强烈建议猴哥把这些含金量超高的帖子,整理成一个技术总贴,并置顶加精,以后出现类似问题查找方便,先谢猴哥了

网友P:
技术含量的帖子,得顶

网友O(2013-03-27):
这篇帖子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不过又看了一遍,菜鸟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引脚太多,不用的真懒得管它,

网友Q:
顶起来咯,猴哥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篇帖子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不过又看了一遍,菜鸟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引脚太多,不用的真懒得管它,[em:2 ...

;P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Q:
顶起来咯,猴哥好强大

兄弟夸奖了

网友R:
才刚开始在学  路漫漫兮

楼主:
引用 网友S:
MARKKKKKKKKKKKKKKKKK

不错啊。

网友T:
不得不赞一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也开始注意了,但是我发现问题没有这么多深刻的思考,有很多甚至现在也看不懂。发现问题之后也没有这些深刻的思考,更没有想到发到论坛上和大家分享。
谢谢猴哥!

网友U:
这是经验啊啊啊啊

网友V:
得养成好习惯

网友W:
这样的帖子  好!!!!!!!!!

楼主(2013-06-22):
欢迎大家常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得不赞一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也开始注意了,但是我发现问题没有这么多深刻的思考,有很多甚至现在也 ...

谢谢啦。

网友X: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由于未对配置芯片相关的总线引脚加约束,过一段时间配置芯片就无法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