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51烧写SH99f01

楼主(2011-11-28):
用JET51烧写SH99F01初始化错误,怎么回事,第一次使用中颖的,各位朋友帮帮忙呃

网友A:
上端软件是什么,报什么错误?无法连接还是其他的?

楼主:
使用的中颖的ISP51,提示芯片无响应
在Keil中下载也是一样的

网友A:
你在板子上面烧写的还是在socket上面烧写的?如果是socket上面,外接有一个CREG要接47uF

楼主:
很是奇怪的问题,什么都没动,又能下载了,、
狂汗...

网友B:
俺也经常碰到~~~

解决方法,关机~~~

再开电脑,重新进入,一切OK~~~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