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香主!ADC TIM3 TRGO问题

楼主(2011-11-28):
ADC, go, TI, DMA, DM
我想实现ADC采集数据,用TIM3_TRGO触发,计算采集多少数据!    为什么采集不了呢?程序如下,麻烦香主啦!!!
void forbinADC_Init(voi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TIM3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3 TRGO selection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 TIM_TRGOSource_Updat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Data;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使能ADC的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使能ADC1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网友A:
固件库中有类似的例程,LZ可以参考。

楼主:
2# 香水城 固件库的例程是软件触发连续转换的好像!它是只要软件触发一次就连续转换下去吗?
     我看手册只有TIM3有TRGO触发,因为我还要DA出去,DA也是用定时器触发的!两个都用定时器,我到时就可以保证输入输出频率相同了吧?求香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