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ZET6 以太网接口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28):
以前一直用STM32F103ZE,现在需要增加以太网接口,考虑到尽量和STM32F103ZE引脚的兼容,就选择了STM32F207ZET6,PHY用的DP83848C,

初始化IO端口为AF11(以太网功能)

使能以太网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ETH_MAC | RCC_AHB1Periph_ETH_MAC_Tx | RCC_AHB1Periph_ETH_MAC_Rx |RCC_AHB1Periph_ETH_MAC_PTP, ENABLE);

执行 ETH_SoftwareReset();后,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一直循环,不退出,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引起,以太网复位没有结束

先谢谢了!

楼主:
问题补充,采用的是MII接口方式

网友A:
请问你有没有解决

网友B:
207+DP83848C   无鸭梨

网友A:
还是大家说的,检查时钟和电源就行

网友C(2012-07-3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D(2012-09-13):
怎么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