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硬件的调试运行问题

楼主(2011-11-28):
硬件调试和运行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感觉比软件要麻烦的多硬件的程序编写无误,而且经检测波形也是无误,可是就是运行处错误,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硬件调试有时会受到环境如湿度,温度等的影响,程序正确也不一定保证调试成功,需要特定的条件。想图像的调试容易受光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