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使用心得之三 串口通信

楼主(2011-11-28):
LM3S811使用心得之三   串口通信

利用 串口调试助手 实现LM3S811PC机之间通信。

一  以下首先是一些关于LM3S811  UART模块的总结

1、
函数:UARTConfigSetExpClk( )
功能:UART配置(要求提供明确的时钟速率)
原型:void UARTConfigSetExpClk(unsigned long ulBase,unsigned long ulUARTClk,
unsigned long ulBaud,unsigned long ulConfig)
参数: ulBase:UART端口的基址,取值UART0_BASE、UART1_BASE或UART2_BASE
ulUARTClk:提供给UART模块的时钟速率,即系统时钟频率
ulBaud:期望设定的波特率
ulConfig:UART端口的数据格式,取下列各组数值之间的“或运算”组合形式:
2、
函数:UARTConfigSet( )
功能:UART配置(自动获取时钟速率)
原型:#define UARTConfigSet(a, b, c) UARTConfigSetExpClk(a, SysCtlClockGet( ), b, c)
参数:详见UARTConfigSetExpClk函数描述
返回:无
说明:本宏函数常常用来代替函数UARTConfigSetExpClk( ),在调用之前应当先调用SysCtlClockSet( )函数设置系统时钟(不要使用误差很大的内部振荡器IOSC、IOSC/4、INT30等)
3、
函数:UARTEnable( )
功能:使能指定UART端口的发送和接收操作
原型:void UARTEn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参数:ulBase:UART端口的基址,取值UART0_BASE、UART1_BASE
4、函数:UARTCharPut( )

功能:发送1个字符到指定的UART端口(等待)

原型:void UARTCharPu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char ucData)

参数:ulBase:UART端口的基址,取值UART0_BASE、UART1_BASE或UART2_BASE

        ulData:要发送的字符

返回:无(在未发送完毕前不会返回)

5、函数:UARTCharGet( )

功能:从指定的UART端口接收1个字符(等待)

原型:long UARTCharGet(unsigned long ulBase)

参数:ulBase:UART端口的基址,取值UART0_BASE、UART1_BASE或UART2_BASE

返回:读取到的字符,并自动转换为long型(在未收到字符之前会一直等待)

6、函数:UARTCharPutNonBlocking( )

功能:发送1个字符到指定的UART端口(不等待)

原型:tBoolean UARTCharPutNonBlocking(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char ucData)

参数:ulBase:UART端口的基址,取值UART0_BASE、UART1_BASE或UART2_BASE

ulData:要发送的字符

返回:如果发送FIFO里有可用空间,则将数据放入发送FIFO,并立即返回true

      如果发送FIFO里没有可用空间,则立即返回false(发送失败)

说明:通常,在调用本函数之前应当先调用UARTSpaceAvail( )确认发送FIFO里有可用空间

二  任务
以下程序主要实现的目的是:首先LM3S811PC发送“请输入密码”,如果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正确输入程序预先设置的密码(nwx8899),则串口调试助手将再次收到“您是我们的会员,欢迎光临!”的字样;否则将受到:”对不起,密码错误!“

8 7417[/a ttach]

三 代码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art.h"

//防止JTAG失效,上电或者复位时按下板上的USER按键,进去此函数,板上LED一直闪烁。
void JtagWait(void)
{

unsigned long i;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使能KEY、LED所在的PC端口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 设置KEY所在管脚PC4为输入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 );
// 设置LED所在管脚PC5为输出

if (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 0x00)
// 若复位或上电时按下KEY,则进入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LED闪烁

{

for(i=0;i<200000;i++);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GPIO_PIN_5);
//点亮LED

for(i=0;i<200000;i++);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GPIO_PIN_5);
//熄灭LED

}

}

SysCtlPeripheralDis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 Send  strings to the UART0.
void Uart0SendStrings(unsigned char *pStr)
{
    while((*pStr!='\0'))
    {

//Sends the character ucData to the transmit FIFO for the specified port.

//If there is no space available in the transmit FIFO, this

//function will wait until there is space available before return-ing.

UARTCharPut(UART0_BASE, *(pStr++));

//发送字符,若FIFO满,自动等待

//Writes the character ucData to the transmit FIFO for the speci?ed port.

//This function does not block, so if there is no space available,

//then a false is returned, and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to retry the function later.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pStr++));
//发送字符,若FIFO满,返回false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char cThisChar;

unsigned char arr[20];

unsigned char ans[] = "nwx8899\0";

int i=0;

int DoorFlag = 1;

//int i = 0;

// Set GPIO A0 and A1 as UART pins.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Configure the UART for 115,200, 8-N-1 operation.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 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发送一串字符

//while(1)

//{

do
    {
        //
        // Read a character using the blocking read function.  This function
        // will not return until a character is available.
        //
        cThisChar = UARTCharGet(UART0_BASE);

arr[i++] = cThisChar;

        //
        // Write the same character using the blocking write function.  This
        // function will not return until there was space in the FIFO and
        // the character is written.
        //
        UARTCharPut(UART0_BASE, cThisChar);

    //
    // Stay in the loop until either a CR or LF is received.
    //
    } while((cThisChar != '\n') && (cThisChar != '\r'));

arr = '\0';

Uart0SendStrings("Result:\n");

DoorFlag = 1;

for(i=0;i<7;++i)

{

if(arr != ans)

DoorFlag = 0;

}

if(DoorFlag == 1)

Uart0SendStrings("您是我们的会员,欢迎光临!\n");

Uart0SendStrings("对不起,密码错误!\n");

//UARTCharPut(UART0_BASE, arr);

//Uart0SendStrings(arr);

//Uart0SendStrings(ans);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GPIO_PIN_5);
//点亮LED

//while(1);

}

网友A:
写得很详细 不错

楼主:
3# tianm 感谢斑竹支持

楼主:
5# 568581185 :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pdf

楼主:
真真的灌水

网友C:
这个很好,值得顶一顶

楼主:
10# u880 3q

网友D:
不愧为酷帖 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E:
这个真好,讲的真不错,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 :)

楼主:
回复 网友E:
3q  :lol

网友F:
回复 楼主:
:lol

网友G:
总结的挺好的

楼主:
18# xlhtracy    你的签名

网友H:
楼主,你这个系列的我只看到了3和4,别的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找ID是 nwx8899 的

网友I:
;P要是斑竹能给我个开发板就更好了;P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可以试着去TI商店申请!shop.21ic.com

网友J(2012-01-06):
写得很详细,谢谢共享!

网友K(2012-03-02):
学习一下楼主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