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模拟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1-11-28):
两者之间谁更具有应用性,谁更具理论性

网友A:
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两者有何区别”,模拟技术生成的影视素材(在没有进行转换为数字前)只能进行线性编辑。而数字技术生成的影视素材能直接进行非线性编辑。为了方便叙述起见,以编辑机为例吧:

  (1).用磁带(模拟素材)的编辑方式进行影视编辑的设备即称为线性编辑机。其最大特点是,利用硬设备,素材搜索、录制都要按时间顺序进行,好象一条直线,不能任意搬动,费时、费劲,且对画质有损。

  (2).用计算机(数字素材)直接从硬盘中以帧或文件的方式迅速、准确地存取素材进行影视编辑的设备即称为非线性编辑机。其最大特点是,利用非编软件制作(如PR1.5),方便浏览、方便编辑点定位、可以任意调整素材长度、随心所欲组合素材。同时,在理论上可称为无损编辑,无损画质。

  4.“还有vcd运用的是模拟技术还是数字技术?”是数字技术。

  5.当然,任何模拟影视素材都可以通过板卡转换为数字素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