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检测波形占空比

楼主(2011-11-28):
我现在想用飞思卡尔的单片机检测波形的高电平持续时间。
请问应有哪些方法呢?
重点是ECT如何测量?

网友A:
可以通过跳变沿来确定起始和停止来计算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RC滤波后AD测量
也可以中断

楼主:
恩,谢谢,这边用抓捕上升沿,然后AD采样,

网友C:
为什么需要RC?

楼主:
检测频率好像都有一个RC滤波电路吧
滤除高频杂波
但是我去掉也是可以用的
还有其他作用?

网友D:
3楼说的 RC 不是用来滤除杂波,而是用来把 PWM 转换成直流电压,然后用 ADC 读取电压值。这个方法转了一个大弯,不提倡。

网友E:
中断开启定时器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