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三相电380V?

楼主(2011-11-28):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检测?
检测电压是不是380?三相电缺相?还是判断,是三相电还是2相电?

表述不清楚啊!

楼主:
就是实时检测三相电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B:
3楼:
建议使用三支微型电压互感器。
如果是三相三线,可以减少到两支。

楼主:
恩,了解了~:lol之前没听说过这个东西~

网友C(2012-11-22):
电阻分压,接指示表。

网友D:
嗯,有没有那种三相的功率计呢?
在上面直接读出各相的电压电流。

网友E:
可以参考下TI的关于电网的应用方案
http://www.ti.com/solution/power_quality_m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