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1-11-28):
上图:第一跟第二张图,明明已经连线了,但是tools-design rule check却显示未连接;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你删掉这小节线,重新拉下看看。BUG有时候就这样。

网友B:
普通十字太小了,报错 或者里面有段很细的非这个网络的线

网友C:
如果不是交互式放线,而是采用普通放线, 是不带网络名的,就是看着连上,也是不行的

网友D:
你双击这小节线,看看是不是没有网络名。

网友E:
阅人无数,不如名师点悟

网友F(2012-02-07):
右键属性看下有没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