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PN结电容的截止频率?

楼主(2011-11-28):
有无精确的公式计算PN结电容的截止频率?

比如用在USB信号上的钳位二极管,假设其结电容为33pf,USB信号为480Mbps
那其阻抗Z=1/2Pi*f*C=10ohm

这样的阻抗衰减USB信号,肯定不行。
问题是应该取多少阻抗?

网友A:
to LZ:

“PN结电容”并非是通常意义下的理想电容,其由多重因素构成(如势垒电容和扩散电容等)。不同偏置条件下其等效电容量不同。

高速数据通路中接入的相关器件必须选择低等效容量的,否则肯定会对数据传输产生影响。

楼主:
to LZ:

“PN结电容”并非是通常意义下的理想电容,其由多重因素构成(如势垒电容和扩散电容等)。不同偏置条件下其等效电容量不同。

高速数据通路中接入的相关器件必须选择低等效容量的,否则肯定会对数据传输产 ...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只是假设结电容为一个定值来推算的

网友A:
to 4L:

若需要估计的话,可查看具体二极管反向偏置下的电容参数。

楼主:
to 4L:

若需要估计的话,可查看具体二极管反向偏置下的电容参数。
引用 网友A:

恩,现在我只是假定一个值,然后去推算用在哪里合适。
至于电容值,我暂时不去关注

楼主:
楼上广告。。。

楼主:
只能估算吗???

网友B:
USB的TVS管一般只有3~4p
33的太大了,估计用不了

楼主:
USB的TVS管一般只有3~4p
33的太大了,估计用不了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般不会用这么大的
我的意思就是是否有计算结果表明,用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PCB对阻抗的控制本来就是通过分布电容和电感
如果从阻抗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并联的电容越小越好,这样它的阻抗就大,对线路的阻抗影响就小,如果我们以0.5p的USB保护器件来看的话,他的阻抗会到K级,想对于USB单根50欧的阻抗来看的话,影响不大
所以在选用TVS的时候其实可以用你那样计算的值来做参考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另外,你其实也可以通过时间常数来估算
要让时间常数能满足信号的上升沿要求
不管是通过阻抗还是通过上升沿,其实你放一个数量级就可以了
比如以阻抗来看的话,50欧的单根阻抗,那么你选TVS的时候阻抗放到500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