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衰减量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1-11-28):
按照平衡输入输出阻抗搭了一下电路仿真了一下,本来以为是衰减30DB的,按照公式-20lg(UI/UO)=-30DB,求得UI/UO=31左右,是不是说输入31V电压,输出就是1V左右了呢?但是我仿真的结果却是输入16V,输出1V,不是理论的0.5V,难道我理解错了?我想要PI型电路一次衰减到0.5V,求解,有图求真相

楼主:
1# lysn19 输入输出阻抗是50欧姆

网友A:
16v直接加在R8右端,然后R8和R5分压R5/(R5+R8)*16=1.011v,即是中间电压表示数,然后在通过R4和R7平均分压得到505.719mv
初看像是 PI 型衰减,但是要注意是电压源直接加载过去的,内阻无穷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不是回答我的问题啊,我问的是衰减30DB为什么不是衰减到原来信号的1/32左右,而是1/16,还有,如果输入输出阻抗不相等,输入阻抗要求很高(最好1M以上),输出阻抗要求很低(几百欧或更好),用PI型网络怎么做到衰减30DB,或者是用其他更好得方法

网友B:
你的公式错了,或你对公式的理解错了

网友C:
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 20LG(UI/UO)=30DB,那么UI/UO=32吧,那意思就是输入16V,输出应该是0.5V才对啊,但是照我上面所述却是1V,我不理解~~上面PI型对称Z0=50欧的,这个很容易找到,对应3个电阻即如前面所讲。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输入输出阻抗不相等,输入阻抗1M,输出阻抗200,怎样做到衰减30DB,努力专心学子~求解释!:hug: 谢谢!

网友B:
你电压源的输出阻抗是0欧姆,不是50欧姆。

网友A:
你自己做一个实物就知道了,按照你上面电阻的取值,然后用信号源输入一个正弦波,然后就能得到正确的衰减,但是在仿真里面出现不了那种结果,不过做好的衰减器最好放在屏蔽盒内,电阻精度要高,不然幅频特性就不好。

楼主:
好吧,我明天试试,谢谢你们的回答。我还有一个疑问,PI型网络能做到衰减30DB左右,输入阻抗到几兆以上,输出阻抗到百欧以下的没,如果不能,怎样才能做到呢,但是我找了一下很多资料,貌似大都讲的是输入输出阻抗相等的情况呢。

网友D:
按照平衡输入输出阻抗搭了一下电路仿真了一下,本来以为是衰减30DB的,按照公式-20lg(UI/UO)=-30DB,求得UI/UO=31左右,是不是说输入31V电压,输出就是1V左右了呢?但是我仿真的结果却是输入16V,输出1V,不是理论的0 ...
引用 楼主:

使用Pspice仿真结果与LZ的一致。按理论计算也应该是这个结果吧,不太清楚如何得到31倍的衰减

楼主:
11# lihuizju 搜索GOOGLE“衰减网络”第一条网页有自动计算的,输入50欧姆,30DB,得出PI 3个电阻值,然后仿真的,我是说30DB按道理来算应该是缩小31倍左右

网友B:
我在8楼已经说过,这个衰减是要求源的输出阻抗是50欧。如果像你这样的源是理想电压源,那么阻抗就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如你所说,的确如此,但是如果输入阻抗达到兆级,就是开路输出了吧。但是对于PI电路,输入阻抗很大(1M),输出阻抗很小(几百)可以做到衰减30DB吗?

网友B:
这个公式是在50欧姆特定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普适性的。
其他情况用欧姆定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牌型电路感觉达不到这样的要求,输入输出阻抗的大小对衰减还是有约束的。如果想达到这样的要求,不知有何办法,小弟刚入门,认识面狭窄短浅,求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