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PCB 文件图标变的无法识别

楼主(2011-11-28):
我原来安装的是altium winter 09, 后来又装了DXP2004, 然后把DXP2004卸载后,发现原来用altium winter 09做得 PCB 文件的图标变的无法识别,通过属性,更改打开的程序,还是无法复原原来的像个网卡一样的图标,不知道怎么变回原来的图标。谢谢!

网友A:
属性,更改打开方式。

网友B:
右键文件,选择“打开方式”,如下图所示

1、把红圈内的“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的选项勾选上。
2、然后,在此选项上面的程序列表框内,选择AD9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