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射线能量如何调节?

楼主(2011-11-28):
(无正文)

网友A:
这要看你的X射线源是什么,电子真空X射线源的原理类似电子管,控制阴极电位或加速级电压即可控制强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穿透铝片(厚度在3mm以下),X-RAY的能量一般要达到多少?
谢谢!

网友B:
X射线能量由X线管的阴阳极间电压确定,一般在几十千伏特;(流)强度则由灯丝电流确定,一般为几十毫安(大的可至数百毫安)。X射线的能量(其实就是频率)确定了其穿透力,而强度则反映了其单位时间流量(亮度)的多少。

网友C:
10mA就可以穿透1-2mm左右的铝片.
电源电压要达到5kv左右一定能做到。
牙科的一般是这个参数,5kv,10mA放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牙科的不能穿透铝片吧,我们用平时医院的X光是不能穿透铝的。

网友D:
8楼:
是否能够“穿透”,要看铝板厚度。
实际上,根本谈不到是否能够“穿透”,只能说强度下降到原来的多少。
包香烟的铝箔,你试试看,肯定能“穿透”。

网友E:
X机的电压决定输出射线的能量(即频率),能量越强,穿透能力越强。就相当于水管里的水压强度。
X机的电流决定输出射线的强度(即剂量率),强度越大,空间的射线照射量越大。就相当于水管的管径大小。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我们想知道:要穿透4mm以下的铝片,要一个大概是怎样的X-RAY机。

网友E:
找一本辐射防护或核物理的书,照着公式自己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