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 MC34063 的启动电流?

楼主(2011-11-28):
最近搞一电路,用了一个隔离DCDC模块(深圳金升阳的东东,也算是个名牌大厂了吧),DCDC标称输出12V(6W),DCDC输出除了经7805供单片机外,因为后面因为需要 +18V、-12V 的电压,DCDC同时还驱动两片 MC34063产生 +18V、-12V ,结果发现上电后DCDC启动不了,把 +18V 和 -12V 电路用CPU + 8550 控制延时启动,还是启动不了,非得把 +18V 和 -12V 各自独立控制才能启动成功 —— 稳定工作时,总功率还不到 2W

想换个 DCDC,成本太高,而且正常工作时太浪费,+18V 和 -12V 因为给运放的供电,最好同时启动 ........ 兄弟们有好办法么?

网友A:
我觉得是负电压没做好.

楼主:
电路完全都是照 MC34063 的手册做的,而且 负电压电路 已经用了N久了,除了启动电流,其他的还是很稳定的,原来有个5W的DCDC输出12V,电路里也有用 34063做的-12V,但也需要加个 8550 控制一下,否则启动不了。

网友B:
MOC34063做0.5A、12V没太大问题,但你的外围元件也应该跟得上才成,你这明显是带载能力不够造成,在这个应用中,多数是二极管速度和电感的规格不当造成的。

MOC34063的手册没有给出电路中的元件参数,所以,你可别轻易说和手册一样,呵呵,电路连接的拓扑结构一样不代表电路就一样,元件的性能指标要达到才成。

楼主:
现在不是MC34063带载能力的问题,是给MC34063供电的DCDC模块无**常启动MC34063,不知道为啥MC34063启动电流那么大 —— 我分析电路感觉不应该大呀,如果启动电流大,会是什么原因呢?

注:MC34063一旦启动成功后,工作都没问题。

楼主:
靠!

无 法 正 常 ...... 里面的“法 正”都是违禁词?

网友C:
嘿嘿。。。法 正  这是轮子的爱用的词汇。。。法 正 天地。。。wxy这是躺着也中枪。。。

网友B:
呵呵,那你应该问金升阳啊

网友D:
拆开看看DC/DC模块的保护电路,估计保护电路太敏感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不在 DCDC 模块那一块,那一块无法更改,所以只能从 两个 MC34063 电路下手!

按道理来将,MC34063 的启动电流貌似不大啊,正常工作的时候不到 2W,怎么会就启动不了呢,难道 MC34063 的电路上还有缺陷?

网友D:
滤波电容减少一些,前面串一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