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如何解决杂声

楼主(2011-11-28):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把开关电源终于有输出了,但现在又个问题,以上负载就会出现滋滋滋滋的声音,感觉是反馈这里有间隙,不是很完美。恳请大家帮个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加上负载不会出现滋滋滋滋的声音。

网友A(2012-04-12):
不懂“反馈这里有间隙”

你的变压器浸漆了没有???

找找声音的源头。。。

网友B:
反馈参数有问题,用示波器可以测出来的,调反馈环路吧

网友C:
哈哈,前段时间刚好老爹的充电器坏了甩给我修,找了几个充电器的图 研究了一段时间才修好。
楼主犀利啊,自己做充电器玩!!:)
以前碰到兹兹响 一般都是电感饱和了,查下你负载端的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