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LM Flash Programmer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2011-11-28):
很多人装了LM Flash Programmer以后发现无法启动,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解决方法: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Luminary Micro\LMIFlash\QuickSet,将该键键值修改为0

如果上面位置无法找到,可以试着搜索一下

网友A:
无法启动的 都来学习

网友B:
这是软件的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