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与C语言

楼主(2011-11-28):
1.在C语言中I/O我们被告知默认为高电平。而在汇编语言中,我们在进行I/O口输入时需要先对I/O进行置1操作。如MOV P0,#0FFH。这让我想到同样的外部硬件,为什么两者编程方式不一样呢。由此我想了解一下两者语言的一些特点。

2.汇编语言编程时,地址跳来跳去的,让小弟很困惑,这些地址是显然不是随便定义的,那么他的原理是什么呢?
以下题为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1BH
LJMP SERVE
ORG 2000H这里的2000H是怎么确定的???????????????
MAIN:
MOV TMOD,#60H
MOV TL1,#9CH
MOV TH1,#9CH
MOV IE,#88H
SETB TR1
HERE: SJMP HERE
SERVE: CPL 1.0
RETI
谢谢各位了,不甚感激

网友A:
我们在进行I/O口输入时需要先对I/O进行置1操作,这是因为51的IO口是准双向口
ORG 2000H这里的2000H是怎么确定的???????????????真的是随便定义的,只要避开中断入口地址 ,一般设定为0030H

网友B:
去问做编译器的人吧。所以说还是汇编好,就老子说了算。

网友C:
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D:
"1.在C语言中I/O我们被告知默认为高电平。"

请问: 不知是谁告知的

网友E:
估计是上帝……;P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你是怎么理解的?能否指导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你是怎么理解的?能否告知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F:
估计LZ刚开始学习,有些东西不用深究,达到一定的境界就知道,比如那IO,比如那地址。
初学者知道怎么做就照着做照着用,如果事事都问为什么,会影响你的兴趣和进度。就那IO和地址,如果你多做几个实际练习就知道了也说不定。

网友G:
:lol初学者来看看

网友H:
"在C语言中I/O我们被告知默认为高电平。"
我想楼主是指51系列的单片机,51系列的单片机上电后IO口默认是高电平。
但是这只限于51类的单片机,其他内核的单片机上电后默认的有些是低电平,也有些是高电平。

其实用c51进行读操作的时候,也需要先将IO口置高,然后才可以进行读操作。
只不过一般情况下,该IO口默认输出是高电平,所以就省掉了置高的操作。
如果该IO口是双向的IO口,那这步操作就不可以省掉。不然会导致读入的数据不正确。

ORG 2000H
这句只是表示起始地址,也可以设置为其他地址。该地址由mcu内部的程序存储区的大小决定的。
设置为2000H,只是为了避免和中断入口地址冲突而已。

还有随便问下,楼主你是不是佛山的?

网友E:
有问题加Q聊……

网友I:
中断地址和程序的初始地址
中断地址是单片机默认的
看手册
程序执行初始地址自己设置
不予中断地址冲突就行

网友J:
c语言简单。。。。。。

网友K:
单片机采取固定入口地址的办法管理中断。也就是说,程序存储器中,有一些存储单元是被约定为某个中断服务程序的存储空间,其它程序应避免使用这些空间。又由于留给中断服务程序的存储空间实际上很小,通常是放置一条转移指令,转到用户自己安排的地方去。

网友L:
最近也开始学C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佛山人,何出此言?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佛山人,何出此言

网友H:
只是看到你的名字是fs开头的,佛山的缩写是fs开头,我是佛山的,还以为遇到同乡了 哈

网友M:
在PC端练习C语言是快速掌握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