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上面写着1M303或者是IM303的芯片?

楼主(2011-11-28):
请问5个引脚SOT23封装的,上面写着1M303或者是IM303是什么芯片啊?分不清是“1”还是“I”。应该是一个LDO或者电压基准。

网友A:
渔技12:

1. 先用这个工具查

〓◆ Turuta SMDcodes 贴片代码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 ◆〓

2. 查5pin→1→1M3

3. 查XC6102资料(注: D634MR去掉,添上去会把范围缩太小,反而不容易找)

网友B:
楼上强大啊!!!支持一下

楼主:
T叔提供的芯片太旧了吧,而且字符1M303或者IM303,一共有5个字符啊!上面手册中只有4个字符。所以应该不是吧。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压检测电路,不是所有字符都参加参数定义的.
你可测一下,把电压降低异3.4v是否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