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保险丝参数含义

楼主(2011-11-28):
额定动作温度(Tf):
    此温度是温度保险丝的标称温度,温度保险丝按IEC60691国际电工标准规定方法测试,温度保险丝断路时的温度必须在上述标称温度+0/-10℃范围内动作(日本电气用品管理法规定公差范围为±7℃范围内动作)。

实测动作温度:
    温度保险丝中通过的电流小于100mA条件下放入油池内(或放入沙箱内)以每分钟0.5-1℃速率升温,测得的温度保险丝熔断时的温度,它是温度保险丝的实际动作温度。实际动作温度必须在额定动作温度(保险丝标称温度)的+0/-10℃范围内。此温度每个公司会有所不同,跟据自己公司能力控制误差。(此温度是用户在选用时要使保险丝起到保护作用时的最高温度)

保持温度(Th):
    当电流流过温度保险丝时,因温度保险丝熔断合金存在内阻,会发生与电流数值相当的自身发热,此时(温度保险丝熔断合金丝上的温度=保险丝自身的发热温度+环境温度),而就使保险丝在比无负载时更低的环境温度下熔断,为了防止此类现象影响用户使用,特定保持温度,以使用户在此温度下长期使用。    IEC60691的标准要求为温度保险丝在通过额定电流时,能保持168小时而不会使温度保险丝熔断的最高温度。此温度每个公司会有所不同,跟据自己公司的能力会有高有低。本公司的温度保险丝的保持温度在同行中是最高的。 (此温度为用户要使产品长时间工作时,必须考虑到的温度)

极限温度(Tm):
    当温度保险丝断开电路后,环境温度可能会因故会超过额定温度很多,而因温度保险丝材料的原因,可能会因为高温度而改变温度保险丝断路的特性,所以订定极限温度。而IEC60691的标准要求为温度保险丝在不加力的状态下能承受10分钟而不再重新接通的最高温度。(此温度用户在选用时必须要考虑到产品异常时,保险丝同样能起到保护作用的最高温度)

额定电流(Ir):
    温度保险丝能承载的最大电流。

额定电压(Ur):
    温度保险丝最高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