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二极管导通电压电路之疑问

楼主(2011-11-28):
这个一个检测二极管导通电压的电路原理图,传感器就是那个二极管,当检测物质变化时,其导通电压VF发生变化。其值范围在0.1~0.5V之间。n 沟JFET 偏置,通过改变Rx ,可以改变供给传感器的恒流值。
疑问:二极管上的电压与运放Vin+,Vin-相同,怎么检测它的变化呢?

网友A:
re LZ:

这应该不是“检测二极管导通电压”,而是检测其电流。其实,这里运放所构成的是个I~V变换电路。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这个产品测试就是不同物质变化引起其导通电压改变,实际测试也是这样的结果。
这是厂家提供的参考电路
如果是检测电流的话
没必要提供一个恒流源。

网友A:
to 3L:

这个电流源(并非很理想)提供的是一个偏置电流。由于“二极管”电流的变化会在I~V转换电路的输入端呈现出相应变化的电流,然后再变换成电压输出。

楼主:
to 3L:

这个电流源(并非很理想)提供的是一个偏置电流。由于“二极管”电流的变化会在I~V转换电路的输入端呈现出相应变化的电流,然后再变换成电压输出。 ...
引用 网友A:

那想请问下,检测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该电路上做改进,能否实现?

网友A:
to 5L:

在二极管和运放输入端间串一个适当的电阻。另外,这个运放的输入端接反了,应该将正负端调过来才是。

网友B:
这是选二极管的,如果二极管压降不对输出就不对。

网友C:
如果要测的话需要注意使用元器件相关参数是否可靠。

楼主:
如果要检测二极管的导通电压
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为什么加个恒流源就能使其导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