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响应中断还是先响应堆栈调用

楼主(2011-11-28):
在中断中调用E2PROM写函数,在进入E2PROM写函数后,首先关闭中断,处理完写函数,跳出写函数前,然后打开中断,这时候会先响应堆栈,还是先响应中断?响应中断也即重新进入中断,从中断开始处重新执行咧

网友A:
以7年的工作经验都没看懂楼主“响应堆栈”这四个字。

网友B:
估计楼主头脑中的单片机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单片机。

网友C:
不懂不懂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开中断后,cpu 先pop,reti, 还是先再次进入本中断?

对于51来说,没有 reti,就不会再次响应同级中断。所以,如果51的中断程序没有修改优先级,那么是先"响应堆栈"(楼主创造了一个新词),后响应中断。对于其他的 cpu, 则要看cpu是否允许响应同级中断.

网友E:
确实表达的很不清晰啊。

网友F:
开中断有堆栈没有必然联系,这都哪跟那啊.
"响应堆栈"这个词太有杀伤力了

网友G:
在中断中写EEPROM本人认为本就不妥。
像这种速度比较慢的操作应该尽量放到主循环中去。中断程序应该尽可能短小,应该尽快退出。
你可以在中断程序中设置一个“需要写EEPROM的标志位”,然后在主循环中查询该标志位。

楼主:
sorry,昨天写的有点着急,重新写一些。

#pragma interrupt ReceiveMessage()

ReceiveMessage
()

{

coder1

WriiteEEPROM()

coder2

ClearINTFlag;

}

WriiteEEPROM()
{

DisableAllInt;

coder3;

EnableAllInt

}

发现执行完函数WriiteEEPROM(),由于没有清中断标志位INTFlag,程序又跳到coder1处执行,而不是去执行coder2,为何?

网友F:
步进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H:
写EEPROM的数据操作可以在中断程序中完成,如果能确定在当前中断中不可能再有其它中断程序形成中断嵌套,则可以不执行"DisableAllInt;"和"EnableAllInt;",否则需要暂时关闭全局中断容许位确保在执行coder3;过程中不被其它中断打断,执行完coder3;是否开启全局中断容许位需要看芯片和实际项目需要,写EEPROM的延时时间应该在中断中退出,不能形成堵塞,这都是一个完全可控的状态,如果你掌握汇编级的程序编程思想,这些都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H:
另:不要生造名词。

网友I:
还是应该先把堆栈处理完后再出来比较好。

网友J:
LZ先把你的IC型号亮出来,垃圾IC看得多了。特别是仿真时。。。

网友A:
又是一个被仿真毒害的青年,你实际跑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