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输出的到底是恒流源还是恒压源 ?

楼主(2011-11-28):
最近想自己做个东西,就是想用电池给手机充电,对电源以前基本上没接触过,但是只知道锂电池是需要用恒流源充电的。看着充电器上写着5V,600mA,本来没多想,就是600mA的恒流源嘛,但后来想想不对啊,锂电池3.7V,那5V是啥意思?我记得好像锂电池最多电压不能超过4.2V的嘛。。。难不成是恒压源?后来想想,你说USB也可以给手机充电吧?USB总不能输出的是恒流源吧?
所以现在感觉就迷茫了,小弟不才,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恒压或者内置充电策略

600mA之类的是指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些充电器上面写着200mA,300mA,如果作为恒压源的话,那为什么充电的时候充电速度不一样呢?

网友B:
在电压和电流都正常的情况下:
同样时间的能量大小决定充电时间

(我这句话怎么感觉那么的别扭)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锂离子电池为例,若采用恒压充电策略,刚开始的时候电池电压较低,充电器与电池之间压差较大,故电流也较大.
此时,如果充电器能输出的最大电流更大的话,同一时间里就能输出更多能量到电池里.

具体你可以去找一些电池的充放电特性曲线看看,留意上头标注的电流和电压的变化.
锂离子电池常用充电策略为CC(恒流)CV(恒压)两段式充电,请务必留意CC状态下电压变化和CV状态下电流变化.

网友C:
你要明白2个概念:
手机充电器分为直冲和座充,
通常说的直冲就是个电源适配器,恒压源 是个小型的开关电源,因为手机集成充电管理IC,所以一般电压为5V
座充是锂电池充电器,万能充,要把电池取下放上才充的,一般是4.2V 内置充电管理IC
你要做个电池充手机,正确的方案是单颗锂电,升压5V送手机,或者是2颗串联锂电,降压5V送手机
另外题外话 这个东西不用做,淘宝30多块,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嘿嘿,我大体懂了,这个东西,能做还是自己做,,我这里有很多以前剩下的镍镉电池,留着也是浪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算了,,,我这里还是有很多片子。。。

网友E:
请教5楼,看了你的回复,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充电的电池电压较低时,由于受充电器最大输出电流的限制,这个时候充电器是以最大电流的形式进行恒流充电,当被充电池电压升到一定程度时,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恒定,此时,就转为恒压充电?

网友F:
准确的说是恒流,限压充电!

网友G:
初始是恒流的,后期转为恒压,这个在锂电管理芯片的一些技术资料里面有讲述原理,楼主可以查阅一下

网友H(2022-12-03):
应该是恒压源=。

网友I:
手机目前的充电器都是恒压源,手机的充电电流由手机内部的充电管理IC决定。手机内部IC的充电模式一般是前期恒流充电,末期恒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