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1-11-28):
我用函数setitimer(ITIMER_REAL, &val, NULL)设置定时器为100ms执行一次响应函数,但在控制器上运行时差不多160ms才运行一次响应函数,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写才能在实际运行中也达到100ms执行一次响应函数?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ime()
{
    struct itimerval val;
    val.it_value.tv_sec = 0; //秒
    val.it_value.tv_usec = 100000; //微秒
    val.it_interval = val.it_value;
    setitimer(ITIMER_REAL, &val, NULL);
}
      sigaction函数:
void init_sigaction()
{
        struct sigaction act;
        act.sa_handler = timeout_func; //设置信号处理函数
        act.sa_flags   = 0;
        sigemptyset(&act.sa_mask);
        sigaction(SIGALRM, &act, NULL);
}

网友A:
软定时器,是会有一定的延时的。
直接用硬件定时器

网友B:
如ls说的,精度不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