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4+IRF540电机驱动

楼主(2011-11-28):
电机的一个驱动~
但不是太明白他的驱动原理,方向是如何切换的?
双路的PWM是否只有一个起作用?

网友A:
方向是如何切换 什么方向?
你看看2104的图

楼主:
电机转动的方向啊~现在我的感觉是输入电平的不同决定输出的电平的高低不同,由此来控制电机的转向~

网友B:
不知道呢额~!~~~~~~~~~~~~~~

网友A:
对呀,就是由2104的输入 平均大小决定

网友C(2012-08-08):
IN1,IN2,输入改变可转方向。IN1》PWM,IN2拉低;IN2》PWM,IN1拉低。就可以一正一反

网友D(2013-09-25):
为什么我吧IRF540换成是IRLL024N  输出电压非常低啊,输入给漏极12V,输出只有1V+. 求大神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