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I/O引脚如此脆弱?

楼主(2011-11-28):
STM32F103VE系统的显示板与CPU板通过40芯扁平电缆连接,显示板上一些发光二极管用CPU的I/O口用推挽方式驱动,LCD显示器的信号线用漏开方式驱动,24V电源用导线与CPU板连接(用隔离的DC/DC模块产生系统3.3V电源),24V上有一个继电器,无意间把显示板放在电源线上,在继电器动作几次后突然发现原来闪烁的RUN指示灯不再闪烁,接着检查发现其他几个指示灯状态也不能改变,而用漏开方式驱动LCD的信号完好。因此,判断推挽方式的CPU的I/O引脚被继电器动作产生的无线脉冲损坏,真是遗憾!!!

网友A:
不要怨MCU,只能怨自己大意了。小天平放块大石头秤重量,天平也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