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SP430F232

楼主(2011-11-28):
我作了一块电路板,用新买的处理器就是连不上仿真器,但是换了一片2年前买的芯片就没有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新的430有虚焊了之类的。。

楼主:
感谢关注,我用两种芯片SOP封装和TSSOP两种分别作的设计,都是一样的错误提示,难道芯片内部改了?我用的是MSP430F1232

网友B:
错误提示是什么

楼主:
错误提示:Chosen derivative(MSP430F1232) and actual hardware (device_unknown) do not match

网友C:
这么奇怪的问题,帮顶

楼主:
看老外的论坛,这种问题很普及,难到我买到了假芯片了?

   另再问一下,现在的430的功耗低还有没有优势了,如果没有优势的话,就要将它换到现在通用的芯片了,省的烦心

网友D:
关于低功耗,很多芯片厂家都推出了自己的低功耗器件,并且有自己的低功耗解决方案,一般会与430的低功耗做比较;不过使用起来个中滋味只有用过的人自己知道;
目前被认可的经典低功耗器件就是430.
楼主如果想学习单片机,那么随便选一款就可以,毕竟很多本质的东西都是相通的;
如果想体验一下低功耗,那么430是最佳选择。
另外,楼主遇到困难不要灰心呀!

楼主:
感谢8楼的同仁,我不是一个新手,用的处理器多了,arm avr 430 pic都很熟悉,只是这次让430搞的烦心,这么多年第一次发现处理器还有假的

楼主:
换了处理器,现象依旧,晕死了

网友E:
这真是奇怪了

网友F:
你在430的硬件手册找到仿真电路这部分吧,然后和你的电路对比,这东西应该没问题的吧。

楼主:
告诉大家,我的问题解决了,是仿真器太古老了,

网友G:
8# 永远的不知  说的好,学习一下,支持430呵呵

网友H(2013-06-28):
我现在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仿真器是去年买的,请问楼主仿真器的具体型号,有购买地点吗?
我的qq邮箱:531975665,麻烦给发一个,谢谢

网友I(2013-12-02):
我用的149也出现这种说不匹配的问题,但奇怪的是,本来还能连上,加上一块X5043,就连不上了,报错说不匹配,而且多次尝试还会出现不同的错误提示,比如说communication error等,楼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啊?